楼主(2015-01-21):
使用威纶触摸屏,想使用报警界面,例如PLC I0.1有输入想让屏上显示有报警,这个怎么设置??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到威纶通官网去下载范例D20看看吧。
下载网址:http://www.weinview.cn/service/download/
[attachment=131595]

网友B:
可以使用直接窗口,或者使用PLC赋值寄存器,控制画面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威纶通官网去下载范例D20看看吧。
下载网址:http://www.weinview.cn/service/download/
[attachment=131595]

谢谢看了下,是要先添加事件,然后再PLC触发事件弹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直接窗口,或者使用PLC赋值寄存器,控制画面跳转

谢谢大神!!再问下那要有好几个报警量,怎么添加是加多几个页面吗?

网友C:
不用增加页面只增加事件就行!其实你这问题只要自己试验一下就明白。希望能帮到你 祝你好运!!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自己拿东西来试验,我也是那样慢慢搞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增加页面只增加事件就行!其实你这问题只要自己试验一下就明白。希望能帮到你 祝你好运!!

是是,多谢帮忙!以后还得多试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拿东西来试验,我也是那样慢慢搞出来的

是是,主要是太懒了,以后多练,还有就是知识不行,有时老有小的地方想不出来,后面就没法进行。

网友E:
用多状态指示灯就行了

网友F(2015-07-2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认真看一下威纶手册按照指导一步步做就行了。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