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如何用PLC记录脉冲量?

楼主(2015-01-21):
如何用PLC记录脉冲量?
就是用PLC记录当前接收到了多少脉冲,然后在达到该脉冲量时,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网友A: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吧

网友B:
FX系列,可以读取D8140这个特殊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C:
如果要高速处理(到达设定脉冲数时即时处理)的情况,读取脉冲当前值寄存器通过比较的方法脉冲频率高时有延迟,还是用伺服编码器输出端接到PLC输入端进行高速计数(使用高速计数比较置位指令),然后调用中断进行高速处理;接伺服编码器输出不方便时也可将脉冲输出信号引1路到PLC输入端做单相高速计数比较,调中断程序处理。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器或特殊寄存器直接读取!
学习促进!

网友E:
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