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伺服电机找原点

楼主(2015-01-21):
在一条丝杆的中间安装一个原点感应器,只有这一个,这样用PLC找原点比较合适,因为工作时是会原点上下都去的,用普通原点复归在异常断电时,如果在原点另一边则会找不到原点

网友A:
可以自己写一个会原点程序,向前走多少脉冲找不到原点信号就反转,知道碰到原点信号才停止。

网友B:
这个问题好解决,你需要在原点的一边无论走到哪都能全部挡住原点,另外半边完全不档原点,再考虑一下回原点方向,利用原点返回指令编写程序,可以实现原点返回,我之前解决过你这个问题。

网友C:
2楼方法是可行的,缺点就是需要有一个方向永远挡着原点,另一边要完全不挡住原点,然后利用指令向不挡的一边找原点。
我也有个方法,就是在某一侧再装一个开关(或者是极限),然后自己写一个回原点的程序。 1,向极限开关方向寻找这个点,
2,找到这个点后回退到原点之后。3再向原点方向寻找。 我这样做的,也成功了。很好用。逻辑一定要写好。

网友D:
多加个感应位置

网友E:
2楼的方法可行,我一直是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