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TK6070IP程序怎么转MT6071IE

楼主(2015-01-22):
首先,因为6071是新出的。它们编程软件各不相同。两种不同系列所以两个不同软件。它们屏幕参数差不多。在设置中不能直接转换,转成500程序,也转换没成功,请问大师你们怎么成功互转的

网友A:
没试过,建议你问下他们客服,估计应该不行吧

网友B:
本人试过用EasyBuilder Pro直接反编译TK6070IP的xob文件,在打开生成的emtp文件,弹出HMI属性选择MT6071IE确认就ok。
[attachment=131628]
下载积分:+3(6807463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帮忙,tk6070ip转mt6070ie是很简单的。因为mt6070ie软件可以打开tk6070ip程序。而tk6070ip软件打不开mt6070ie程序
这两个支持型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