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7-200最最简单的伺服控制程序

楼主(2015-01-22):
小弟没用过西门子的 求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有一台切皮机动作要求是:每当I0.5导通时伺服电机转一圈,将皮切断,在刀原始位置装有传感器检测刀是否在原始位置的 。

网友A:
你这个完全不用PLC,用台达或者施耐德的伺服,直接用驱动器设置就行,我们叫飞刀切割,信号来了,伺服转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完全不用PLC,用台达或者施耐德的伺服,直接用驱动器设置就行,我们叫飞刀切割,信号来了,伺服转一圈
还有控制变频器和延时伺服切断的 还要检测刀是不是在位置上 到上边放传感器 我用的台达B2的伺服

网友B(2015-04-05):
我也正在搞这个

网友B:
飞刀切割,信号来了,伺服转一圈,也要PLC给脉冲吧,好随时改长度,不要PLC采用位置+模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