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时指令输入问题,敬请指点

楼主(2015-01-22):
由于以前是用别的牌子的PLC,对西门子的PLC是刚接触,在编程方面对编程软件还不是很熟悉,
现请教接个问题。敬请指点,谢谢! [attachment=131623]

网友A:
有快捷键的 常开点F4 OUT F6等等 看看编程手册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不过还是没有三菱的方便,F4和F6点开后还是一个一个选择。
三菱的很直接,F5就是常开,F6就是常闭。
不过很感谢您。

网友B:
用STL吧 输入很方便

网友C:
用SCL也不错,没梯形图麻烦而且方便调试程序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