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两种频率转换

楼主(2015-01-22):
请问各位大侠:我单位中央空调目前采用变频器启动,设置是40HZ。目前想改成在上班期间还是用40HZ正常运转,下班后采取降低频率运行(因为需要24h运转)这个频率暂设定20HZ。想在控制面板上加个转换开关分为上班和值班两种状态,上班就是40HZ(可调)值班就是20HZ(可调),具体要怎么改,设置哪些参数,外部接线等。比如变频器型号是台达VFD-B,22KW;或施耐德ATV21HD22N4;或日立L300P-220HFE2。谢谢

网友A:
外部接线即可,开关控制切换两段速(1段设置40Hz,1段设置20Hz);加个时钟控制器更方便(设定好时间自动切换)。

网友B:
采用多段速控制,转换切换变频器端子,在内部设置端子1用40hz 端子2 20HZ ,

网友C:
1楼方法好,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楼方法好,赞一个
有什么好赞的,这么简单的应用,搞过变频器的都会吧

网友E:
这个问题,看看说明书就解决了

网友F:
非常简单,加一个时钟控制器进行多段速自动控制。

网友G:
固定频率 楼上的方法肯定没问题 但是楼主还要调速 楼上的办法能办到吗?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 在调速电位器前端串一个同阻值的电阻 再用开关是否短接 此电阻 即可达到楼主 白天晚上的功能

网友H:
用多段速控制

网友I:
好吧,没用过时钟控制器,get

网友J:
很简单的控制也要发帖

网友K:
也可用两个电位器切换频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