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正反转

楼主(2015-01-22):
我用FX2N-1PG来控制台达伺服,设置脉冲格式为:脉冲+方向,即BFM#3中b8=1,FP为脉冲信号,RP为方向信号,伺服驱动器模式也设置为:脉冲+方向,接线确认过N边,没问题,现在问题来了,如何实现正反转?测试JOG+和JOG-仍然是电动正反转的,那通过改变哪个参数来实现正反转?还望大家不吝指教,多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
我认为是JOG+应该是脉冲信号,JOG-为方向信号,也就是按下JOG-电机应该不会转,而是再按下JOG+电机会反转,但是现在按下JOG-电机反转,不知我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