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转换

楼主(2015-01-22):
各位师傅:新手入门多多指点!
有两个模拟量控制电机的转动,分别是电流和温度,梯形图怎么做?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Y=k1*A+k2*T+b

网友B:
你这东西得分清楚主从关系,一个量作为主控制量,另一个作为副控制量,然后根据工艺要求进行调节。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