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磁性开关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1-22):
中职亚龙235A机电一体化设备,PLC模块是FX2N-48MR。SMC磁性开关D-M9B用于检查机械手气爪是否动作,组装完后磁性开关直接接DC24V指示灯会亮,但是接PLC的输入端后就没用了。程序编写无误,PLC输入端指示灯得电,但是SMC磁性开关D-M9B上的指示灯就是不亮。求解
zsh340

网友A:
SMC磁性开关是三芯线还是二芯线?如果是三芯线时,棕色接+24V,蓝色接OV,黑色接PLC的INPUT端。如果是两芯线,那么棕色接PLC的INPUT端,蓝色线接DC0V(或是PLC的INPUT端的COM)

楼主:
二芯线,线接的没错,换了一个PLC模块还是这样的,关键是我这个磁性开关是也新换的。我刚看了下SMC磁性开关D-M9B的工作原理,难不成还和机械手气爪有关???

网友B:
你将磁性开关直接接DC24V可能已将其烧坏了,把磁性开关的线从中间剪断,把两线短接如果PLC输入点亮那就是磁性开关问题了。

网友C:
是磁性气缸吗

网友C:
COM口接蓝,输入口接棕

网友D:
使用磁性开关的前提是气缸上要有磁环的

网友E:
和plc输入电平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有关

楼主:
那请问机械手气爪的磁环一般装在手爪的哪个位置?怎么判别磁环好坏?

网友F:
用磁铁靠近磁性开关就好测试了。

网友G:
和3楼意见一样,你再查查!

网友H:
弄个磁铁吸吸磁性开关,测试下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I:
估计已经烧坏了 我们的24V正负极联火必烧坏一个东西
机械气爪是动作后的位置装有磁性开关 前提是气爪内有磁条 两芯还好 要是三芯必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是磁性气缸吗
气缸活塞上有一圈象活塞环带磁性的东西。使磁性开关在气缸外壳上轴向移动,直到磁性环位置指示灯亮为止。当然,接线要对。

网友K(2015-04-24):
低电平输入,注意这个

网友L:
两线制的话既可以用作NPN型又可以做PNP型。例如I0.0接NPN型,2M接PNP型的话,你可以1M接开关电源+24V,感应器的蓝色线接开关电源0V,棕色接I0.0;2M接开关电源0V,感应器棕色接开关电源+24V,蓝色线接I1.0。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M:
我们都是监测完 有问题就换 这么点东西 弄着费劲

网友N:
要看传感器是NPN还是PNP 如果是PNP CPU的COM端应该接的是0V 如果是NPN CPU的COM端应该接24V
如果以上的两个组合都没有可以通过继电器转换

网友O:
这么久了,不知道楼主最后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网友P:
同样有这样的问题,西门子s7-200,磁开关好的,正负极没错,后把plc输入点和com点接10k电阻就好了。

网友Q:
楼上这么多的兄弟的回复,楼主你也不说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磁性开关必要要配合磁铁类的东西才能看得出来的。
2、线路一定要接好,两线的棕色接Input,蓝色接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