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工作时,电压低,怎么区分是短路还是电源自身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大家好,今天向大家求教了。今天维修一暂存机时,原本问题是在板堆积时,暂存机就会上升,进行暂存。但是实际中不行,手动可以让暂存机上升,下降。自动是时,监控程序,输出正常,量下降接触器电压只有15v本应是24v左右。单独量开关电源,正常。也为发现有短路,最后更换了开关电源,设备正常。因为没有电子负载,故也没办法测试电源输出的电流。[就想问问大侠们,怎么用最简单的办法区别是短路还是电源自身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我们也见过,个人让为是电源自身的容量不够,加大电源的容量就好,若是短路,电源模块有短路保护,自动会关闭电源输出,在我们的剪床上就出现过瞬间短路,平时电压正常,经常报警伺服异常,也未查出问题,增加一个电源模块,问题同样出现,最后排查,更换线路后才正常。
或者你也可以把电源输出电压适当调高,以满足其接触器需求。
第二个就是加大输出的线路,降低线损

楼主:
多谢大侠的回复,我是具体想问下,怎么能很快的发现问题的所在,在没有更换新电源前,怎么简单的检测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A:
电源出来有24V,到未端便只有18V以下了,就是容量不够的表现。若提高出来电压,未端电压也会相应提高。
更换电源出力线,更换大容量电源~

楼主:
多谢了,那怎么快速判定是短路,因为你说的短路会让电源输出指示灯不亮的情况在我维修的情况中很少见。还有就是怎么快速找出短路的点,好像也有人问过,大侠有好办法没?主要是公司的生产线柜子多,接线盒多,生产线长,感应器多,变频器就有98台。要是逐步拆,那估计领导要发飙了。

楼主:
大侠,你q多少,我还有2个问题想问下你。

网友B:
检测电流 就可以了 短路电流肯定很大

网友C:
开关电源容量是跟负载来决定的,算一下输出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D:
这个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测量也很简单
找个24V汽车灯泡 或两个12V灯泡串联
再用短一点 粗一点的两根线 把灯泡接到开关电源输出端
测一下输出端电压
如果此时电压比空载时低很多
说明是开关电源带载能力下降
原因多数都是内部滤波电容失容
换之既可

楼主:
8楼的大侠,我想问下,你24v灯泡的功率多大?是大小容量的电源都可以用同功率的灯泡吗?还有怎么快速找出短路点,大侠有何高见,关键要简单,工厂没那多仪器。

网友E:
一般控制小继电器的开关电源为DC24V,5~10A。可用一10A的电源接好线,220V接好插头,DC24V用鳄鱼夹接线。检测时将可疑电源+24V端拆下,用鳄鱼夹夹好,用绝缘套套好。底线不用拆下直接用鳄鱼夹夹好。通电,即可试出是否电源故障。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拆掉原负载,接上假负载。在测电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G:
用钳型万用表,量出电压电流,计算功率,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