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欧姆龙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5-01-23):
我在1个直径1米的转盘旁装了1个接近开关,转盘转1圈接近开关触发4次。这个欧姆龙PLC每分钟几米的线速程序怎样编?

网友A:
这个也要学习中,就是测速度吧?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先计算出转速,然后在转换为线速度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

网友C:
4的分辨率,误差太大了:1000×π÷4≈785.3981634mm×(60÷信号脉冲之间时间)=线速

网友D:
我也想了解一下,版主能否给个具体的例子。公式看不明白。

网友E:
同意版主。4的分辨率,误差太大了。没什么用处。

网友F:
首先用计数器指令测出每分钟转多少圈,计数器的值用除法指令除以4,再用乘法指令乘以转盘 的周长,得出结果就近似是线速度。只是误差太大,建议多分几点采样以减小误差。
yaanlh

网友G:
这个不会哦,如果要实现转盘转一圈接近开关触发4次,就在转盘上加4个铁块90度一片,转盘转一圈不就触发4次了吗.

网友H:
赞同7楼,这个简单可靠

网友D:
不管乘以或者除以,最终都会出现倍率的情况,例如4个脉冲,就会是一圈是4,2圈是8, 3圈是12, 4圈是16.

网友I:
加装同步轮,安装编码器!
累计长度和线速度都可以计算出来!
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
旋转物的圆周长要计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