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空载启动报OC

楼主(2015-01-23):
安川CIMR-JAA40P4变频器空载启动就报过流OC了,小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1、加速时间设置过短。2、变频器输出端到电机接线柱之间有短路处。3、电机损坏。4、变频器损坏。希望各位大侠继续补充。

楼主:
空载启动报OC,现在确定是CPU板问题。

网友B:
有没有可能电机匝间短路
jxh668

网友C:
引用楼主其声电器维修于2015-01-23 10:35发表的 变频器空载启动报OC :
安川CIMR-JAA40P4变频器空载启动就报过流OC了,小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求高手指点。,
查一下不是霍尔不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机器机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