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三菱PLC以太网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5-01-23):
请教高手 ,QJ71E71-100模块,拔掉网线然后再插上,COM ERR灯会亮起,要复位CPU才能清除是怎么回事?
在以太网诊断里错误代码为C0BC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400-821-3030 他们比较专业,可以给你满意答复!

网友B:
为什么要拔掉网线再插起,网线拔掉肯定超时报警,可以编程复位,报警灯亮了一样可以通讯,报警只是个提示,不影响功能

楼主:
那这个超时报警可不可以设置的,比如我把这个时间设置的长一点

网友B:
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