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GX-DEVELOPER 8.0和GX-WORKS2我怎么不能同时安装使用啊?

楼主(2015-01-23):
求助各位大师傅....在此谢谢先!!
GX-DEVELOPER 8.0和GX-WORKS2我怎么不能同时安装使用啊?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网友B:
什么意思,你是说不能在同一台电脑上安装吗?(可以安装的,三菱很多软件我都装在同一台电脑上,还有一些其它品牌的软件,都可以正常使用,不能安装说明你的系统有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新装系统,再安装你需要的软件)

网友C:
GX-DEVELOPER 8.86和GX-WORKS2可以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我的电脑是华硕笔记本,WIN7 32位 旗舰版系统,现在俩软件同时安装在电脑 且都可以使用
永远年轻

网友D:
联想的,可以安装

网友E:
可以安装,都在用呀。

网友F:
重装个系统不就搞定了么!!!!!

网友G:
可以的啊!

网友H:
我倒是一路安裝到底,完全可以的!!
除非一些微軟應該安裝的附件沒安裝到

网友I:
可以的,我都装的俩个

网友J:
完全可以,我现在的是64位的WIN7都可以用啊。我现在都在用!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安装的!如果你用的是64位的WIN7。你一定要先安装GX WORK2然后再装GX DEVELOPER这样就可以用了!我是这样子安装的。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K(2015-03-13):
系统有问题。

网友F:
重装系统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L(2015-05-17):
不会冲突吗?

网友M(2021-06-09):
我的RGX-DEVELOPER 8.6和GX-WORKS2,GX-WORKS3全装上了,就是不会用

网友N:
引用楼主vosaka于2015-01-23 12:42发表的 GX-DEVELOPER 8.0和GX-WORKS2我怎么不能同时安装使用啊? :
求助各位大师傅....在此谢谢先!!
GX-DEVELOPER 8.0和GX-WORKS2我怎么不能同时安装使用啊?

用GX-DEVELOPER 8.86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