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3):
请问附图中的插针形变压器,在网上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这个估计很难买,因为每款开关电源的设计各不相同。如果确认绕组匝间短路,只能拆开铁氧体磁芯,自己绕一个了。该变压器不像以前铁芯式低频变压器有那么多匝绕组。

网友B:
这么节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很难买,因为每款开关电源的设计各不相同。如果确认绕组匝间短路,只能拆开铁氧体磁芯,自己绕一个了。该变压器不像以前铁芯式低频变压器有那么多匝绕组。

想问下铁氧体磁芯怎么拆,就是中间胶着的胶怎么搞开。

网友D:
网上搜索要写明产品的型号或主板型号用变压器,也许可以买到。

网友E:
其实我比较相信淘宝是万能的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liuliangdt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很难买,因为每款开关电源的设计各不相同。如果确认绕组匝间短路,只能拆开铁氧体磁芯,自己绕一个了。该变压器不像以前铁芯式低频变压器有那么多匝绕组。

我尝试绕过一台电磁炉的开关电源变压器线圈,最后电路板都爆了。所以,建议楼主还是去买过新的。

网友G:
能买到一模一样的除非是从另外一台机子上拆下来!!

网友H:
电路似乎挺简单,变压器也很小,绕组不多,完全可以自己绕制,至于怎么拆,只要不把磁芯弄粉碎,合到一起照样用,但是变压器损坏的几率太小了,要判断准确哟

网友I:
开关电源变压器,找买开关电源的买

网友J:
把变压器放进热泡一下就容易拆了
Lu

楼主:
搜索不到
引用 网友D:
网上搜索要写明产品的型号或主板型号用变压器,也许可以买到。

楼主:
淘宝都找不到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比较相信淘宝是万能的

网友K:
万能的淘宝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铁氧体磁芯怎么拆,就是中间胶着的胶怎么搞开。

本人常修这玩意
很简单:
把它放在电烙铁上加温(50W就行,烙铁和磁芯要贴紧点,两面轮换加热)。
等到很烫时,带棉手套等  轻轻拧一下就开了。
哈哈  就这么简单。

网友M:
大型的电子市场可以配到

网友N:
买一个吧!
学习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