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步进梯形图的问题

楼主(2015-01-23):
在三菱PLC的步进梯形图编程中,一个步在完成之后根据转移条件转到指定下一步运行,那么完成的步中已有的驱动输出是保持在什么状态?是全部复位还是保持?

网友A:
OUT输出的全部自动复位,SET 保持

网友A:
看一下编程手册,好一点

网友B:
在网上搜索下载三菱PLC模拟仿真软件FX-TRN-BEG-CL ,有什么问题直接在上面模拟,简单明了。

网友C:
就是就是...

网友D:
就是就是...有什么问题直接在上面模拟,简单明了。

楼主:
我制作了一台机械手,到最后一道工序总是越过原点不停而撞车,初始上电的自动回归都正常,一个往复下来就是不停,反复检查程序似乎都正常。难道是双线圈的问题

网友E:
out的输出会复位,置位的输出会保持

网友F:
你确认一下回原点方式弄清楚没?可能之前有些启动定位前接通标志位未清除。建议你在最后批量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