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3):
最近有个案例需要测量拉力,第一次接触这个,刚接手这个,看到供电电压在5V-12V之间,四根线,两根电源线,两根信号线。我想明白的是
1、这个常见的输出模式是什么?是电压或电流模拟量吗?是不是类似热电偶一样使用呢?
2、输出量程是多少(不是测量量程,参数已有) ,分辨率是多少(那个输出灵敏度看不明白为什么是mV/V),比如0-5V、4-20ma等?
3、可以直接连接AD模块测量吗?
4、参数中 输入 输出电阻重要吗?

楼主:
这个传感器是不是有电流输出的呢?

网友A:
量程上面不是写了吗?有5KG,10KG,15KG的根据你需要测量的物体选择量程。
一般这种传感器是用来称重或测力的,不能直接接入AD模块,须接专用的仪表,或接专用的信号放大器。
你只需选择精度和量程即可。具体你可以问供应商。进口的比较好的有梅特勒托利多,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选择国产的。测力的一般对精度的要求不是很高的。称重的话有些要求比较高。
真诚感谢!
我想问下,不是测量的量程而是输出范围。
呵呵,谢谢你,跟我想的一样,要配专门的称重模块,之后通过通讯连接读取数据。有类似台达专用的称重模块。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B:
    称重传感器,一次用了四个!
    好贴好贴!

网友C:
    就是电子秤要用专用的变送器的。
    热心助人!不是称重呢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D:
    给个图你参考一下 你就明白了~
    感谢分享!真是好人!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E:
    测张力的吧
    热心助人!

网友F:
    装钢丝绳上的,一般行车用这个4-20ma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G:
    称重传感器,需专用的仪表连接上就好,输出有继电器输出有485输出等
    真诚感谢!我也是这么想得!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H:
    称重传感器,要连到称重仪上检测电阻变化再转换成电压或电流变化在重仪上显示出来,并可以在称重仪上通过RS232,RS485输出。
    真诚感谢!能帮忙推荐下模块部分的品牌和型号吗?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I:
    是称重传感器,要外加接放大器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J:
    称重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是2mv,不能直接连接PLC,需要对电压信号放大后,变成0-10V信号,才能连接PLC。
       good  luck
    真诚感谢!

网友K:
电阻桥式应变传感器,在桥的输出端子可输出与本体变形程度相对应的电压信号,但是非常微弱,必须加放大器
真诚感谢!需要加变送器,类似热电偶加温控器一样,太谢谢了

网友K:
行车上用的,测量钢丝卷筒主轴的压(拉)力。通过仪表控制使行车的吊装重物在允许范围内,超则强停报警,说白了就是电子秤
真诚感谢!

网友L:
可以直接接配套的表使用,如果要采集模拟量要配个放大器,应该都是配套买的啊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常熟崴立

楼主:
需要加类似这些模块

网友M:
大家用过这个传感器吗,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