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信捷伺服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1-23):
PLC是信捷XC2-24RT 和信捷伺服DS2-22P3-AS/AS6,请问驱动器上面的P+5V与P+24V是什么意思?
伺服是用来位置控制的,参数需要设置那几个呢?希望热心的大家能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A:
先多看几遍手册,你的问题,都可以在手册中找到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