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三菱触摸屏一起并联使用

楼主(2015-01-24):
如何禁止在一个触摸屏里切换换面,其他三个触摸屏也自动切换画面?

网友A:
在plc里编程序,

楼主:
在PLC里如何编程,大概讲一下

网友B:
把每个触摸屏切换画面的软元件设置不一样,想切换那个触摸屏画面就改变对应软元件就行

楼主:
已经设置好了,确实是再写入工程时把每个触摸屏的画面切换软元件设置不同就行了。

网友C(2015-11-08):
你好,三菱屏你是如何并联使用的,是走以太网吗,能给个案例学习下吗?电邮:
hjinzhu51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