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几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1-24):
在看公司的设备程序,有几条指令不能理解,想请朋友指导。
[attachment=131672]

楼主:
不明白那些指令是如何定义的。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子程序调用吧?

楼主:
我大概知道了。图片中的气缸,报警,电机0其实是将程序创建的库文件。
在编程程序时只需调用它们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吧?
谢谢各位。

楼主:
好像我说错了,不需要创建库文件。
只需先编好一个程序,给其命名后,如果需要的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B:
看一下子程序

网友C:
是子程序啊,就好象你说的一样,只不过是子程序

网友D:
没错,应该是执行子程序。

网友E:
是自己做的子程序,生成库文件,再添加到库指令里。

网友F:
怎么像300的调用功能啊 ·`

网友G:
调用子程序啊

网友H:
调用的子程序或者中断程序

网友I:
这个是调用子程序,是子程序名。

网友J:
这个既不是库,也不是中断程序,是调用子程序
永远年轻

网友K(2015-05-27):
这是编写的子程序啊,也可能是原先就编好的程序作成了库

网友L:
加群436108127,可提供技术共同交流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