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OP-B10S411与三菱FX3U PLC 怎样才能通讯呢?

楼主(2015-01-24):
台达触摸屏DOP-B10S411与三菱FX3U PLC 怎样才能通讯呢?我设置了触摸屏上的COM2也选择了通讯的PLC型号,用的也是台达给的专用线。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呢!

网友A:
连线不对是不可能通讯成功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连线肯定是没问题的。现在问题已通过客服解决。谢谢!

网友B:
411屏版本太低没有422口

网友C:
楼主分享下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D(2015-03-30):
楼主分享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5-05-27):
呵呵,楼主有问题来论坛问问。已经解决了就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F:
既然线是对的,估计就是通信线驱动没有正确安装、通讯格式没有设置对应啦

网友G:
DOP-B10S411的com2口里有422接口看一下
DOP-B10S411的接线手册

网友H:
这个是需要设定COM3 422通讯的,你应该是这里没有设定正确。

网友I:
问题解决了,不舍得分享?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J(2015-06-26):
应该是插错口了 。。只有COM3有422 通讯 软件上也得设定COM3 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