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4):
手上现有一个项目要用12个步进电机,所选驱动器电源为AC20--60V,最高电流为6.2A

我准备配一个干式变压器380V转36V  3KW,为12个驱动器供电。

但是看到网上有人用大功率变压器为多个步进驱动器供电时 出现步进驱动器烧坏的情况

请各位老师傅给把把关,这样用是否存在烧坏驱动器的隐患。

网友A:
引用楼主ycllzl1314于2015-01-24 14:02发表的 12个步进电机电路安全问题。 :
手上现有一个项目要用12个步进电机,所选驱动器电源为AC20--60V,最高电流为6.2A

我准备配一个干式变压器380V转36V  3KW,为12个驱动器供电。

但是看到网上有人用大功率变压器为多个步进驱动器供电时 出现步进驱动器烧坏的情况

过大电源功率在开关机时由于电容的冲放电冲击而造成对负载的损坏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可以从控制回路改进:先给变压器通电,延时几秒后再分别给驱动器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控制回路改进:先给变压器通电,延时几秒后再分别给驱动器供电。

这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控制回路改进:先给变压器通电,延时几秒后再分别给驱动器供电。

变压器先通电后延时,用一个接触器使12个驱动器一起上电是否可行

还是说要分开,如每一个驱动器单独用一个接触器上电,或者3个驱动器用一个接触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先通电后延时,用一个接触器使12个驱动器一起上电是否可行

还是说要分开,如每一个驱动器单独用一个接触器上电,或者3个驱动器用一个接触器

一个接触器使12个驱动器同时上电是没问题的,不愿加接触器的话,每个驱动器电源输入端加一个8-10A的保险丝就行。最好用隔离变压器,不要用自耦变压器!

网友D:
加接触器,还有就是可以分开2组启动,不要一次性全部启动

网友E:
回复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