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 想让中断子程序里使用定时器,延迟动作

楼主(2015-01-24):
如题,想在中断里,利用定时器,延迟一段时间,然后执行动作,最后返回主程序。
查阅资料,中断子程序在执行时,只会被扫描一遍,立即返回主程序,不会等待延迟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吗?中断里置位一个位,主程序 里执行不就行了,还有,有两个特殊定时器是能在中断里激活的,但还是要再进定时中断里处理

楼主(2015-03-21):
不是这样的,写的是自由口通讯,主程序里是接受指令,接受完成触发中断,中断里发送接受成功的反馈指令,然后再返回主程序,回复到接受状态。就是说接受和发送不能同时进行,现在是,检测到某个位置1,不仅发送反馈指令,还要发送另外一串信息,想在接受完成中断里做,不知道怎么做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