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弗斯FC51变频器的3-10预置参考值断电不保存的吗?【急】

楼主(2015-01-24):
我用MODBUS通讯给定的频率,断电以后就不保存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通信写入的数据是写到RAM里面的,断电后不会保存,建议修改上位机通信程序上电之后把断电时的频率写到变频器或者断电之前找到3-10这个参数,按一次OK键就可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