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的变送器可以接200电流输入模块吗?

楼主(2015-01-24):
2线的变送器可以接200电流输入模块吗? 300 7KF02的话要设置有源还是无源 200不知道可以吗? 我觉得应该要4线制变送器才能接200

网友A:
按图片连接即可。

网友B:
仪表需要电源,模块只要电流(相当于串进回路的电流表)。
楼上的就比较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