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一下这样写程序有什么用意!!!!!!!!!!

楼主(2015-01-24):
[attachment=131675] [attachment=131676] 图中标识处什么用意?????????顺控程序这样卡点卡下来,但为什么下面又SET M1416??????求大神指教!!!!!!!
求知

网友A:
这两部分程序交替执行,完成一定的功能。

网友B:
非此即彼的逻辑

网友C:
置位 复位

网友D:
一楼说得没错,这两部分程序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交替执行,完成某一特定的功能。

网友E:
一楼意见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