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用ZRN回原点每一次回的原点都不同哎,怎么办?

楼主(2015-01-24):
如题目....用的ZRN,每一次回的原点都有前后2mm左右误差,回原速度越快,误差越大。这个怎么办?
我用DSZR怎么样?貌似只要加一个原点信号就可以了,ZRN只要一个接近信号。

网友A:
降低回原点的速度。

网友B:
ZRN第二个速度设慢些,
yanzhi2008

网友C:
降低回原点的速度,适当加宽感应片宽度等1,2楼方法。

网友D:
降低回原点速度,还有就是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每次的脉冲数都一样,有可能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