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4):
如题目......流程复杂的我一直用这样的方法写,感觉非常好用,简单明了啊,只要有数据MOV功能的PLC都可以用。
我觉得比三菱的SFC好用
执行到了那一步一看数据清清楚楚啊
  • 下载积分:+1(yangfangjun5)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刘特斌)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zz2679493)
  • 下载积分:+1(taobao2014) 真诚感谢!

网友A:
    这样的程序写法有利也有弊,没有绝对的利也没有绝对的弊,只能是凭个人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程序写法有利也有弊,没有绝对的利也没有绝对的弊,只能是凭个人喜好!

    请问一下,有什么弊端?我很复杂的流程都是这样写的,感觉还可以。
    谢谢啊。

网友B:
    这也是比较常用的编程方法,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C:
    学习了,谢谢分享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D:
    这也是我常用的一种方法,感觉还不错的!

网友E:
    最近也学会用这种

网友F:
    自动开始用信捷后流程复杂的都是ST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自动开始用信捷后流程复杂的都是STL

    信捷国产是做的比较好的咯

网友H:
    多此一举

网友I: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没听过“编程风格”这个词嘛!利与弊都是对于自己编程方式来说的,出现弊,只要自己解决的好,就不是弊。
  • 下载积分:+1(yangfangjun5) 热心助人!

网友J:
这样子比较简单,要以最简单的方式达到所需达到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

网友K:
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

网友L:
看过人家伺服控制这样用的,一步一步执行下去!

网友M: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我还是偏好步进指令,我这也有几台设备和楼主一样的写法,还有几台用移位指令来写顺控程序的.

网友N:
比较指令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O:
早就在用了,一旦流程有变化,修改很简单

网友P:
请教一下,会不会有双线圈的的问题?

网友Q:
个人习惯,能达到目的就好。谢谢分享

网友R:
执行效率显然不如SFC程序

网友R: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有什么弊端?我很复杂的流程都是这样写的,感觉还可以。
谢谢啊。

执行效率显然不如SFC程序

网友S(2015-02-25):
这种写法当程序步骤较多时逻辑上容易出错,监控也不方便,不允许双线圈使用。而采用STL步进刚好相反。STL是非常简便、强大和成熟的语法,没必要舍弃呀。

网友T:
遇到需要分支及合流的步序就不好寫了

网友U:
编程个人喜好而已,语言简练,调试已修改

网友V:
欧美很多这种方式编程,不过不是直接输出的,自动流程归自动流程走,然后单独做输出子程序避免双线圈

D0=0 自动运行 mov k10 d0
D0=10    1#执行器动作完成  MOV 20 D0
D0=20  2#执行器动作完成  MOV 30 D0
D0=30  3#执行器动作完成  MOV 10 D0

输出
D0=10  1#执行器输出
D0=20  2#执行器输出
D0=30  3#执行器伸出

优点,这种编程方式直观,修改方便,特别是几个人修改一个程序的时候,
弊端,程序太大,对PLC内部存储空间要求高,

网友W:
怎么不用步进驱动模块

网友X:
只要逻辑思考清晰,用什么方法都一样。比较常用的写法还是SET、RST和SFC。值得参考!

网友Y:
我第一个用户自定义程序就这样写了,后来改用指针和子程序

网友Z:
学习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AA:
看个人习惯和熟练程度,没什么大不了的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B:
每种方法都有适用人群,适合、方便自己就好!

网友AC:
急停还是直接断电的好,安全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D:
我这人头脑不怎么灵活!
万一输出很多的情况,工艺复杂呢
我用SET REST 话,多了就头晕了!

网友AE:
编程方式各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达到客户要求,操作简单,自动化控制精准,保护到位。就是好程序。

网友AF(2015-04-01):
我认为这样太复杂了,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AG:
适合自己的编程方法就是好的。

网友AH:
自已习惯就好

网友AI:
我就说一种原因 你这样做 程序的扫描周期不是在加大吗 程序容量不是会增加么

网友AJ:
还是步进指令好用,要不然碰到并行或者选择分支,就不怎么好处理了,还是步进指令简单易学,不易出错。还能处理各种复杂流程动作。

网友AK:
我也是用这种的

网友AL:
细细看一看,分享是好习惯呀。

网友Y(2015-08-20):
说两个stl比这个方法好的地方
1.到某个环节有多分支任务的。这种可能你用多几个D地址也能解决,感觉就没那么方便了。
2.同一个过程有多个不同的实例在运行的,比如S20到S50,每隔5个步骤就有一个步骤在活动
不过D我也用,一般用在需要做示教功能的应用上

网友AM:
各自的风格,自己能搞懂就好

网友AM:
复杂的我还是觉得用stl较好

网友AN:
在有很多循环次数限制的时候,用比较指令麻烦。

网友AO: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有什么弊端?我很复杂的流程都是这样写的,感觉还可以。
谢谢啊。
比较与传输指令都属于应用指令,占用程序步数多,CPU处理应用指令时间长,程序里应用指令太多会导致PLC扫描周期变长。

网友AP:
这样的写法,要是检测的输入端有不稳定那就把自己先搞晕了都

网友AQ:
矩形plc 的步进指令,差不多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