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4):
如题目。。。现在用的ZRN方式,每一次回的原点位置前后都有一点变化
如果我用DSZR回原方式是不是就是加一个零点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A:
用DSZR回原點,當碰到近點信號後,會等到馬達編碼器的零點信號on才會停止,位置清零...
零點信號可以從驅動器的介面接到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SZR回原點,當碰到近點信號後,會等到馬達編碼器的零點信號on才會停止,位置清零...
零點信號可以從驅動器的介面接到plc

零点信号是接伺服驱动器?
不是接外部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零点信号是接伺服驱动器?
不是接外部传感器????

一般是接伺服驱动器输出的Z相,当然你不想接也可以用近点信号,就和ZRN是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接伺服驱动器输出的Z相,当然你不想接也可以用近点信号,就和ZRN是一样了

意思就是在现有一个外部接近信号的情况下面,另外接一个伺服驱动上面的Z信号就好了?就可以用DSZR?

网友C:
外部传感器得考虑它的重复精度。。。,加之回原点的速度过快的话误差会比较大,建议别用普通的接近开关。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2015-05-01):
DSZR S1 S2 S3 S4中的S2是电机马上停止的信号,也叫零点信号,可以接电机Z相脉冲信号,这种情况要是电机感应到近点信号S1后的第一个Z相脉冲信号才行,Z相脉冲就是电机转一周发一个信号的意思,但是这种精确度不是很高,因为电机每次感应到DOG信号并不是在同一个位置,也就是说接收到的Z相脉冲信号并不是在同一个位置,也就是说电机最后停机的位置可能每次都不一样,所以我建议用这个指令时最好在外部再加一个零点信号感应器,这个零点信号感应器还有要求需要接入X0-X7中具有高速响应的输入点中,这样信号才会第一时间传送到PLC中,不要问我为什么,说明书中介绍这条指令时就是这么要求的,也有人把S1和S2用同一个输入点也可以,即近点和零点用同一个信号,动作应该是一感应到近点就马上停止,有条件的也可以试一下,试了后请上传你们的验证结果,谢谢。
  • 下载积分:+1(加减1生不息)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凯涛123--)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736257999)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