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inco mt4403控制S7-200扩展模块

楼主(2015-01-24):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Kinco mt4403控制S7-200CN+扩展模块,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能监控控制Q32 ---37,I 27-----,只能控制Q0----15,I 0----15,怎么解决?

网友A:
怎么不能监控?
很正常的地址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