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定位模块中 输入信号逻辑怎么选择???

楼主(2015-01-25):
在works2 中配置定位模块参数时 输入信号逻辑选择 有正负逻辑。我看到上下限位开关常开时,设置正逻辑 常闭时设置负逻辑。搞不明白是为什么??
小侯

网友A:
正負邏輯就是看你是ON觸發還是OFF觸發
像你圖片中上下限位為正邏輯也就是
當你上下限位有輸入則是到極限點不可繼續運轉
若是你的伺服馬達是持續送料或是圓周運動
一般是不用上下限位
切換成正邏輯就不用特別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