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怎么做到不能修改时钟数据

楼主(2015-01-25):
现在用的FX-3U,老板让做定时停机,所以做了一下,给PLC程序用无法解除的保护加密方式,禁止所有在线操作后,是不能修改时钟,但是触摸屏也通讯不上了
用写入/读出禁止时,是可以修改时钟的,如果客户修改了时钟加密不就没意义了吗

网友A:
你好,修改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修改没意义
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时间比较后用上升沿驱动一个掉电保持的位,时间到了就触发,改回来也没用,因为是掉电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