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功能指令怎样学好

楼主(2015-01-25):
各位高人,请教一下三菱Fx2N系列plc功能指令有一百多条,我该如何去学?是每条都学呢还是选取部分去学?

网友A:
选最常用的就行了,好多基本是用不着的,想学好,就多做项目,多实践,工控没有速成的方法,要有积累的

网友B:
部分就行了,set mov plsy 这些必须的

网友C:
顶起 一起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最常用的就行了,好多基本是用不着的,想学好,就多做项目,多实践,工控没有速成的方法,要有积累的

楼主:
谢谢!能否把常用的指令都列举出来?

网友D:
经常要用到的指令为常用指令,所做的项目不同、经常用到的指令会有所差异,没有绝对的。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用,边学边用。

网友E:
其实没有必要都记住,经常使用的无非就是那么一些,就像手机一样功能很多,实际使用的不多。就是熟悉了,编程的时候可以使用就行了

网友F:
我以前觉得自己的工控很一般般,,看了你们留言后,发现自己原来很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