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Pro ex 4.0闪退问题

楼主(2015-01-25):
]GP-Pro ex 4.0我安装OK,第一次打开可以使用,第二次打开就会闪退,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还是这样,求大神指点!!急!!!

网友A:
检查是否有软件冲突,或者GP-PRO EX 4.0进程被垃圾安全防护软件当做病毒给干掉了。

网友B(2015-09-13):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