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5-01-25):
各位大侠好,请问GT2000如何下载程序到触屏?我用的是GT2310的屏,用以前的GT1275的下载线FX232-CAB-1连接不上?请问:这个线GT2000可以用吗?如果可以用为什么连接不上呢,需要怎么设置呢?先谢谢了,麻烦解答下!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忙,急急急!!!!

网友A:
用GT3,GT2版本低了

楼主:
你说的是软件吧,我是用的GD3啊!现在我问的是数据传输的问题!

网友B:
吧GT1000转换成GT2000啊 把程序放上来

楼主:
刚刚解决了数据传输问题了!现在新问题来了:做好的画面传上去之后《位指示灯》全部不见了,这个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要连接PLC才行啊?我是新手,麻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