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EMG和SON区别

楼主(2015-01-25):
请教大家,这个两个信号有什么区别(能丛原理角度讲讲就最好了),实际应用应该怎么用?谢谢大家

网友A:
EMG 緊急停止
SON = SERVO ON的訊號而已,看你怎麼應用阿!!
我的做法,
SON由程式去控制,
EMG由硬體去線路控制,
軟體硬體都能互相偵測,你也可以不必造我的方法去做。

楼主:
按下EMG 或者SON,电机都立刻停止激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