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科kinco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5-01-25):
我想用PLC通过编码器测量一个泵的转速,在触摸屏上显示泵的转速变化曲线,(触摸屏型号步科kinco-4512T)不知能否做,怎样做?请各位老师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plc程序的问题
触摸屏是显示而已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