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的顺控编程问题

楼主(2015-01-25):
各位大仙,本人愚笨,搞了一个大小球分拣的模型,利用三菱的Plc,顺控编程,手动原点回归,利用x10有效原点回归,按钮控制,上电时一切操作正常,但是系统只能进行一个循环就停止,所有操作不受控,除非重新上电,程序末尾有out. S0指令,从功能上看并没有返回到s0,而是原地踏步,我的本意是让此装置自动循环,不知道错在哪了,还是按说明书用ist指令

网友A:
程序传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下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NUpABnCOzr-DHBL225vaRHuMXVQou55tlFKdiTPQl1_6HNyV7BwvgKo7fDrsm7x7ql4WaIDmR7_gvvWpkwjA1dDZgi82Gmq-nUaIjHoAloW

楼主:
二楼的同志请点击以下的链接,看一看里面的程序,我的程序就是这个.只是在S0前有两句手动回原点语句------ LD X10 ANI X2 OUT Y2, ,LD X10 ANI X4 OUT Y3,其余的一致,原来我加了不少其他功能,但是基本的还没过,就是不能回到原点后继续运行,所有输入都无效,只能重新上电运行一个往返就停,哪么回事呢?

网友A:
这东西不难,没有保密的必要,那你在线监控下,STL 29 和 X4运行到最后接通没有,很简单的程序,肯定你哪个状态没满足,或者程序有错误

楼主:
X4肯定闭合了,原点指示灯是亮的

楼主:
各位大大,问题解决,把OUTSET改为SET S0就实现了全自动往返,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我懂了,M8002只是在上电时起一下作用,置位S0,而后S0一直处于不激活状态,所以程序末尾要把S0置位,这样才能实现循环运行,吃一堑长一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