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和Q系列PLC

楼主(2015-01-25):
在GX WORKS2中设置时,PLC参数---I/O分配,其中模块类型怎么没有关于CC-LIMK的选择项?型号也没有。是不是直接选择“智能,32点”就行了。如果这样设置,在左边工程----智能功能模块中找不到cclink模块。

网友A:
选择智能就行,然后在网络参数里面设置CC-LINK.

网友B:
选择智能模块就可以了。占32点。CCLINK设置是在网络参数里边。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D:
左边是看不到的

网友E:
在CC-LINK里设置好总台数、I/O起始地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