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5-01-25):
我是个新手,请前辈们指点一下!!!我编写的触摸屏程序写入触摸屏后位指示灯全部没有显示呢?其他的都有显示,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是在没有连接PLC的情况下写入的,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A:
PLC控制指示灯无显示

网友B:
你的问题没法回答,是什么型号的PLC?什么型号的触摸屏?西门子与三菱、欧姆龙的寻址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每一种PLC都回答吧
永远年轻

网友C:
你连接上PLC后再来提问吧。

楼主:
谢谢了,确实要连接PLC才能显示!以前没有遇到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