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西门子plc-200编程软件

楼主(2015-01-26):
用了PID向导,有POU,需要密码验证方可看程序,请指教

网友A:
用了PID向导就没有必要看具体程序,只要输入相关参数就可以。编译程序——点击浏览条中是“符号表”就可以看见你配置的PID参数,我用三路PID配置给你看:PID0——PID2
[attachment=131717] [attachment=131718] [attachment=131719] [attachment=131720]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