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马达用的固态继电器都是些小厂商在卖?而那些大公司都不做呢?

楼主(2015-01-26):
寿命不佳?还是有别的什么弊病?

网友A:
我看过你右后施耐德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不是寿命不佳,由于没有机械磨损所以在不过载的情况下使用寿命远远大于普通接触器,缺点是不能过载,价格高。所以只用在需要频繁启停的设备如PID控制回路的开关量输出。
永远年轻

网友C:
富士有的,不过价格贵。

网友D:
涨知识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