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两个韩国货是啥东西?

楼主(2015-01-26):
仓库里的但一直没弄清是啥东西。

网友A:
应该是个开关电源

网友B:
第一个应该是开关电源,第二个好像是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可能是安全继电器,主要是用在模块化电路控制中,检测各电路安全控制用,请参阅
独自漂泊

网友D:
第一个是开关电源,第二个是时间继电器,第3个有点搞不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是开关电源,第二个是时间继电器,第3个有点搞不清。
就是工作有点象延时继电器,
独自漂泊

网友E:
有型号上网查吧。

网友F:
第三个是交替式继电器吧.按一次mc1工作.再按一次mc2工作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