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6):
if(([b:[#INTERNAL]LS001104])or([b:[#INTERNAL]LS001106]))
{

    if(([w:[#INTERNAL]USR00029]>10and[w:[#INTERNAL]USR00029]<79)or[w:[#INTERNAL]USR00029]==0)

    {
        if([w:[#INTERNAL]USR00029]<>19and[w:[#INTERNAL]USR00029]<>20and[w:[#INTERNAL]USR00029]<>29and[w:[#INTERNAL]USR00029]<>30and[w:[#INTERNAL]USR00029]<>39and[w:[#INTERNAL]USR00029]<>40and[w:[#INTERNAL]USR00029]<>49and[w:[#INTERNAL]USR00029]<>50and[w:[#INTERNAL]USR00029]<>59and[w:[#INTERNAL]USR00029]<>60and[w:[#INTERNAL]USR00029]<>69and[w:[#INTERNAL]USR00029]<>70)
        {
            if(([b:[#INTERNAL]LS001104])and(([w:[#INTERNAL]USR00029]>44)or([w:[#INTERNAL]USR00029]==0)))
            {
                [w:[PLC1]D0005104]=[w:[#INTERNAL]USR00029]
            }
            endif

            if([b:[#INTERNAL]LS001104])
            {
                [b:[PLC1]M006104]=1
            }
            endif

            if(([b:[#INTERNAL]LS001106])and(([w:[#INTERNAL]USR00029]>44)or([w:[#INTERNAL]USR00029]==0)))
            {

                [w:[PLC1]D0005106]=[w:[#INTERNAL]USR00029]

            }
            endif
            if([b:[#INTERNAL]LS001106])
            {
                [b:[PLC1]M006106]=1
            }
            endif

        }
        endif
        if([w:[#INTERNAL]USR00029]==19or[w:[#INTERNAL]USR00029]==20or[w:[#INTERNAL]USR00029]==29or[w:[#INTERNAL]USR00029]==30or[w:[#INTERNAL]USR00029]==39or[w:[#INTERNAL]USR00029]==40or[w:[#INTERNAL]USR00029]==49or[w:[#INTERNAL]USR00029]==50or[w:[#INTERNAL]USR00029]==59or[w:[#INTERNAL]USR00029]<>60or[w:[#INTERNAL]USR00029]==69or[w:[#INTERNAL]USR00029]==70and[w:[#INTERNAL]USR00029]>0)
        {

            [w:[#INTERNAL]USR00029]=0

        }
        endif

    }
    endif

    if([w:[#INTERNAL]USR00029]>0and[w:[#INTERNAL]USR00029]<11or[w:[#INTERNAL]USR00029]>78)

    {
        [w:[#INTERNAL]USR00029]=0

    }
    endif

    clear([b:[#INTERNAL]LS001104])
    clear([b:[#INTERNAL]LS001106])
}
endif
上边的语句是什么意思啊?求大神解释。谢谢!!!

楼主:
只有人看。没人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人看。没人解!!!

从来不搞Proface,但是非常精通富士的来说说。

无非是IF语句判断后进行了一个赋值操作。

IF语句的判断条件那么复杂,这无论放在工控行业还是IT行业都要被喷到死的。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