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二次控制设计

楼主(2015-01-26):
分本地和BA远程控制,二次接线怎么接?如下图这样画是否正确?是否可以不用变频器前面的接触器,直接中继?

网友A:
变频器前面加交流,是停变频器后断开交流来节能。
我自己做设计时从来没有在变频前加交流的,告诉用户说容易烧毁变频器。所以。。。。。就省了交流接触器及其控制了
断路器+变频器,通过中继或通讯完成对变频器的控制。

网友B:
不涉及到具体的 安全问题,
变频器前面就不加 接触器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