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数据线问题

楼主(2015-01-26):
三菱PLC 电脑至PLC数据连接线USB转DB25怎样制作成电缆。

网友A:
有必要自己做吗?
买一条,几十块钱。方便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网上有USB的,自己买个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有必要自己做,买的也能保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