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师傅请指点

楼主(2015-01-26):
各位师傅:这里面下的材料;用什么软件都能看啊?我下载那么多,都看不成

网友A:
你下的什么东西啊,一般都是压缩后的文档,或程序等等各部相同
解压后需要根据下载的说明通过对应的软件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