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6):
PLC运行中,采集最近10分钟内的数据,每1S采集1次数据(即累计最新的600次数据),求出600次数据平均值,如何编程?

网友A:
用1秒周期定时器接通一次AI通道,再把当前AI的数据存在一个地址(A)里,下一秒钟时间到后把A地址里的数据和当前一秒钟的AI数据相加,一直加到600秒,600秒后,用A地址里的数据除以6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秒周期定时器接通一次AI通道,再把当前AI的数据存在一个地址(A)里,下一秒钟时间到后把A地址里的数据和当前一秒钟的AI数据相加,一直加到600秒,600秒后,用A地址里的数据除以600

一楼说法有漏洞啊,要考虑怎么减去10min前的数据。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一个600的数组,用定时器中断读取AI,用移位指令输入当前值的同时将10min前的值移出数组,然后对数组求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