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信号传递

楼主(2015-01-26):
安川机器人DX100,装了cc-link模块,和上位机三菱Q系列PLC通过cc-link总线通讯,三菱Q PLC为主站,机器人为从站,我想把上位机的一个Y输出信号传入到机器人上的通用输入上通过cc-link,把机器人上的通用输出通过CC-LINK传出到上位机X输入上,该怎么弄?

网友A:
ROBOT 的控制箱可以站數,只要你PLC會設定站數,與安川的CC-LINK是一樣的站數(在電控箱裡頭)及包率(要從teaching BOX上去設定),就可以抓取到他的訊號!~
如果都不知道!~可已請安川的人協助幫忙,這些都是裝機時就該設定好的參數!~

楼主:
上位机,机器人的站地址等参数我都会设定,就是不知道上位机的远程输入输出怎么和机器人里面的通用输入输出对应起来,比如分配到机器人上的远程输出Y420,我怎么查对应机器人里面的哪个通用输入in#多少呢?再比如分配到机器上上的远程输入X420,对应到机器人里面的通用输出是多少呢?